松下A5伺服12.0警报,如何处理?

楼主(2017-05-23):
伺服只在下班前10分内报警12.0,再次上班后一直正常,请教大神有没有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

网友A:
下载一个伺服监控软件,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B:
下班前10分钟,估计你关其他设备引起电压变化了,伺服报了过电压保护
我们分析也是这个原因,但是不知道如何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