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7-05-23):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中间继电器模组,小信号控制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是那个厂家生产看的出来吗

网友B:
这么模糊,哪看的出厂家

楼主:
这个控制小信号用 是什么意思 不懂 求大神讲一下

网友C:
就跟普通继电器一样,只是4个拼到了一组

网友D:
像是松下AY34002 RT3SP1-24 组合继电器,与欧姆龙G6D-4BND-DC24V差不多。
下载积分:+1(penn_yuan) 热心助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是那个厂家生产看的出来吗
应该是松下继电器~~~~~~

网友F:
是松下继电器

网友G:
小继电器模组,集成四个继电器
QQ:611369538

网友H:
看起来好像安全栅

网友I:
6楼正解。松下的。这小玩意就一对常开触点。用过很多。
我一般用它来控制三色塔灯。四个一组,配上斯派克的底座。红黄绿灯,加蜂鸣器。刚好够用。

网友J:
就是PLC继电器输出吧。坏了可以好换
学者

网友K:
四位一体继电器

网友L:
继电器模块
不断向前

网友M:
松下继电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I:
6楼正解。松下的。这小玩意就一对常开触点。用过很多。
[attachment=183172]
我一般用它来控制三色塔灯。四个一组,配上斯派克的底座。红黄绿灯,加蜂鸣器。刚好够用。
用法一样一样的

网友O:
固体继电器

网友P:
中间继电器,一般用在PLC的输出端,防止接线错位,或者外部信号电路有问题烧坏PLC的输出点了,所以加了中间继电器保护的话,烧坏的话也只会烧坏中继。
童心而随

网友Q:
中间继电器,防止烧毁PLC输出用的

网友R:
G6B-4B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