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DVP-EH3 MOV D300@F1 K4M30.

楼主(2017-05-23):
如题,在某程序中有这么一条指令,D300@F1是什么意思?中间的@符号表示什么?

网友A:
变址寄存器
变址寄存器的话,是不带@符号的,D300 F1格式就可以,

网友B:
同问,我也碰到了,D2000@E1,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问台达啊,或者台达的手册

网友D:
台达的手册
当使用WPLSoft之指令模式输入常数(K,H)间接指定功能时,须利用@符号。
例如:“MOV K10 @ E0 D0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