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

楼主(2017-05-23):
为什么我欧姆龙CP1E控制步进电机启动运行不了?输出有信号 但是电机就是不转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欧姆龙,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我程序运行出来了 电机也走了 但是按停止按钮 为什么电机还是在运转?

网友A:
这样,停止不了电机。需要使用停止指令。

楼主:
我刚才加了个INI的程序下去 可是他速度看上去是要停了的 但是他还是在缓慢的转动

网友B:
1.是否设置了加减速。
2.停止命令是否彻底停止了电机
3.是否存在延迟命令
4.程序中是否存在使电机维持低速运转的命令
5.停止按钮没有配合命令输出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在SPED和INI指令前面加了一个符号@,然后电机就停了,现在我就差一个正反转了,SPED里面的M0100是正转,0110是不是反转?可是我换了之后 两种转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楼主:
我这个简单的程序能正反转么?

楼主:
这个程序可以控制正反转,我自己线没接好,输出0.02那里我没接到地线COM去,好尴尬

网友C:
请问CP1E应该用那个型号的编程?我在官网下载的7.3的编程软件,可是里面找不到CP1E的型号啊!
新接触欧姆龙的,不懂1
电器箱柜调试,制作,配套。T:185 5058 1921

网友D:
CXP_9.3_就可以

楼主:
我用的是CXP 9.6 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