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与触摸屏在电脑仿真通讯方法,谢谢!

楼主(2017-05-23):
我用的是WPLSoft2.42和DOPSoft1.01
如何在不连接PLC和触摸屏的情况下,实现在电脑仿真通讯?
PLC和触摸屏需要设置哪个型号么?
还需要哪个虚拟串口工具,
望指教,谢谢!

网友A:
PLC编程软件可以单独在电脑上仿真。
触摸屏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编程软件可以单独在电脑上仿真。
触摸屏也可以。
非常感谢,。我是想让仿真的触摸屏和仿真的PLC通讯连接,如何整啊?头大 了俺

网友B:
通过编程口,屏的通信协议跟PLC一致,COM口也要一致,屏选择在线模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