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怎么去控制执行元件

楼主(2017-05-23):
被控制量是模拟量(如压力、转速、流量等),其经过变送器和PLC处理后怎么去控制执行元件

网友A:
問的很模糊,簡單回答:
压力、转速、流量 都可以通過儀表直接控制,並不需要用PLC控制
PLC 只要讀取儀表的值做其它應用。

网友B:
执行元件的设定是根据输入电压/电流的变化来调整
QQ:611369538

网友C:
做比较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