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map limit

楼主(2017-05-23):
map 库 Q0.0 CTRL 块的limit 直接使用I点作为输入可以吗?

网友A:
最好不要直接使用I点,因为map库需要MAP库的背景数据块,必须为该库分配 68 BYTE(每个库)的全局变量,使用该库时所用到的最重要的一些变量(以相对地址表示),所以输入点I必须转化为相对地址。

楼主:
也就是说找到MAP库对应的变量,将I点传送过去就行了.然后在调用时也直接用对应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