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3):
伺服带丝杠平行移动 ,  使用一段时间后,位置会发生偏移,请问除了机械上有影响外  伺服电机这块有问题吗。哪里可以设置吗?请前辈赐教!

网友A:
看你是用增量控制还是用绝对值控制,个人认为用增量有可能会产生偏移。

网友B:
你可以回一下原位啊
回原位可以,位置偏了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啊!
QQ:611369538

网友C:
联轴器问题吧,一般不会偏。
回下原点又好了  ,应该不是联轴器的问题吧

网友D:
伺服控制慣量比設置

网友E(2017-06-22):
若是三菱伺服的话 就把PA14设为301    。怀疑是机械问题。联轴器或是是丝杆哪里有松动没有配好。。你走绝对位置。停机或者是上电回一次原点位。。你也可以检测下是你的电气问题还是机械问题 很好判断的。你把你的脉冲输出端并到 高速计数器那端。看下实际你发的脉冲和高速计数器计的脉冲是否一致。

网友F:
首先你要清楚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偏移,还是说是当天下班断电后,第二天开机发现有偏移。
引用楼主90人在江湖于2017-05-23 19:47发表的 伺服位置偏移问题 :
伺服带丝杠平行移动 ,  使用一段时间后,位置会发生偏移,请问除了机械上有影响外  伺服电机这块有问题吗。哪里可以设置吗?请前辈赐教!

网友G:
伺服驱动散热不良  干扰  机械部分配合都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居然的 你需要查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