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轮廓尺寸修改

楼主(2017-05-24):
请问一下威纶屏的状态切换元件轮廓尺寸为什么改不了?
哪个地方设置了?
比如我改了高度的值,确定后,结果没有变化

网友A:
...点击边角的直接拉就可以了啊,就像你缩放电脑上的网页啊窗口一样啊
静水深流

网友B:
直接拉不太准,看起来不美观

网友C:
这已经是最小尺寸了,要再改小的话,只能是把字体换小,再去调整高度

网友D:
把你要的框拉到中间一点(太靠四个边的话无法修改的),另外楼上的说的对,但是若是你有两种以上(工具有一个状态切换,可以切换状态1,2,3...)的文字,必须得改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