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初学者步进电机正反转程序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24):
X11直接反转,电机震动异常,卡死。难道只能延时后再反转吗,具体程序看图

网友A:
要加方向的,只有DDRVA DDRVI PLSV不要添加方向

网友B:
电机的正反转一般用绝对和相对位置,这个只是脉冲输出,加么,你把这个K0改时一个数据,反转时加个负号

网友C:
你接的是步进电机的话就没有问题,如果是伺服电机就不行。
QQ:611369538

网友D:
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