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和松下PLC连接不上

楼主(2017-05-24):
如题,触摸屏为威纶通TK6070IQ
PLC为松下FP-XH-C60T COM口只有COM0
设置如图

网友A:
PLC的COM口设置错误,重新初始化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COM口设置错误,重新初始化试试吧。
我只是将通讯模式改了,通信格式改了 ,,因为初始的那个状态也连接不上
能不能告诉我需要怎么设置 真的是怎么设置都试了 总不可能是线的问题吧 线是235没错吧
下载积分:+1(zy12351876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