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问题!317-2PN/DP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7-05-24):
做了几年的环境监测系统,现在又绕回做PLC,西门子基本没怎么接触过,所以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CPU型号 :317-2 PN/DP
问题点如下:
1:317-2这款CPU编程口需要专门的电缆?还是用网线就行? 备注:整个系统是Profinet
2:编程软件选择博图V14?如果大家有破解的办法还望赐教下
谢谢各位兄弟了

网友A:
1、网线即可,当然,你也可以使用MPI编程电缆。
2、编程软件可以使用Step7或者博图Step7,授权工具已经烂大街。
Good Luck~
请教下问题!317-2PN/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