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助,买HBM的称重传感器一定要配它的模块吗?

楼主(2017-05-24):
我想自己做一台称重机。现在买了
三菱PLC FX3G-14MT/SE-A 三菱
三菱通讯模块 FX3G-485-BD<G> 三菱
触摸屏 MT6103iP 威纶
还有HBM的PW12CC3的称重传感器,HBM说我还要在买一个他的
AED9101,RS-485通信
模块,请问我一定要买他的模块吗?有没有可以代替的?

网友A:
如果需要数据读取,最后是买配套的,那样稳定些。

网友B:
我也感觉是买配套的好一点
QQ:611369538

网友C:
可买可不买,称重模块很多,其实质就是把mv信号放大到标准信号,可以调零和调整量程,隔离放大最好。

网友D:
不一定要他的,但是称重传感器的信号是mv级别的,而且还涉及到多个传感器之间的运算,要称重模块去来运算放大信号

楼主:
那是不是要买一个称重放大器来转换!
求助,买HBM的称重传感器一定要配它的模块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