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link

楼主(2017-05-24):
請問:機台CC link有輸入點到Q系列PLC 我使用GPPW找點卻找不到點,是否能找出來
例如CC link輸入有X400 但在PLC我找不到,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编号是否已经超出了范围
QQ:611369538

网友B:
看参数设置,CCLINK参数。

楼主:
感謝.我試試

网友C:
如果设置都没错的话,能看出来的或监视出来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如果用WORKS2的话,在线诊断CCLINK下,就可以排除设置和线缆连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