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个三协伺服的通讯格式

楼主(2017-05-24):
如题 手上有8个前辈们玩剩的三协伺服 然后跑去豆丁网花了10rmb 下了个说明书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是plc和伺服485通讯 说伺服说明书上咋没有通讯参数地址? 只看到了一个pr04通讯地址设置站号。 还没玩过485通讯 我想知道我怎么读写伺服参数? 都没地址。 亲们给我点支持
通讯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附件是三协伺服的说明书

网友A:
这种伺服第一次见,先看看资料

网友B:
三协和PLC不需要走通讯啊,直接接线 编程控制就行了

网友C(2017-11-14):
485通讯,也不熟悉。
不过最近 也 要 用 三协 伺服。
进来看看 。

网友D:
这个如果走无协议通信,通信报文很简单,但是CRC-CCITT的校验程序不好写

网友E:
你确定你的资料是完整的,就那么一页,我估计你给谁也做不出来。无论你走无协议还是其它协议。前提是要有地址和通信格式。要么你大客服电话问问

网友F:
应该有个通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