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变频器使在施工电梯上,每天早上起动后显示OV1,十份钟后正常

楼主(2017-05-24):
施工电梯上使用安川H1000,每天早上起动后不能运行,显示故障OV1(主回路欠压),但是主电源没有问题,大约十至二十分钟后正常使用,第二天早上同样的故障。请教各位专家怎么回事?

楼主:
补充一下:天气下雨后中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起动也会出现同样的故障,十几二十分钟后正常,如果不下雨中午不会出现此故障

网友A:
修改一下电压参数试试,可能是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处于一个临界点上。

网友B:
这中现象应该是主控板问题。

网友C:
变频器电容可能有问题了主要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D:
开机前上吹风机吹吹热风,如果这时再开机不显示故障的话,应该是某个检测原件因温度漂移或者因吸潮(夜间容易因温度较低而结露或者潮湿)造成的,简单办法是缩小吹风机出风口,然后开机吹某个区域,多吹几次可缩小范围。实在不行直接密封胶或者塑封胶将此部分密封(假如不是大电流发热原件的话)。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们
我也有怀疑过是电容问题,但是两台都是同时出现同样的故障,同时又正常
不过变频器在家里放了三四年没有使用了

网友E(2017-09-21):
换一个看看呢
隔行如隔山

网友F:
会不会灰尘太多了

网友G:
加大OV1电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