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4):
全自动液压压砖机比例流量插装阀PLC怎么控制,就是可控硅导通角控制吗?谢谢!

网友A:
比例阀(流量、压力)都需要有配套的驱动板来控制。
驱动板的控制输入一般为模拟量(0-10V)
PLC要有DA模块输出(0-10V)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