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4AD模块程序出错问题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7-05-24):
FX3UPLC连接4AD模块,通过压力传感器输出的4-20M读取挤压机主机压力,但是上电后程序就报错了,M130导通,出错时K4M130为H17,请问下各位大师傅是怎么回事,应该怎样解决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程序本身有问题。
你也做挤出机?哪里的呢

网友B:
将程序发上来,不然怎么帮你分析?
QQ:611369538

楼主:
报错程序,希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A:
程序好像没什么问题,AD模块接线有没有接错???
电流型的V+和I+要短接

楼主:
修挤压机的,自己试试

网友C:
注意下,如果主机各模块不是一个批次,就会出现硬件不兼容的情况,我是碰到一二次,更换就可以,可以打客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