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两MAIN程序有何不同?

楼主(2017-05-25):
上图:
请教程序设置-执行程序-MAIN-MAIN这里面的程序跟程序部件-程序-MAIN有何不同??各位请勿见笑,

网友A:
是否執行,以Q來看比較清楚

网友B:
将程序部件的MAIN分配给任务,就会得到你贴图的结果。
程序部件中的程序不分配给任务,是不会得到执行的,只有分配给任务的POU,才能得到执行。
Good Luck~
下载积分:+1(咗臉ヅ微笑ぺ) 在线7457,好6

网友C:
呃,GX Works2。上面是程序设定,要执行程序MAIN。下面是程序本体,编辑用。同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