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5):
程序中有这样一段,
M82—┬————[DMOVP D8140 D750]
         ├————[DSUB D750 K0 D716]
         ├———————[DMOV K0 D700]
         ├——————[DMOV D716 D200]
         ├[D= D716 D200] ———[SET M62]
         ├——————————[SET M14]
程序中,[DSUB D750 K0 D716]有什么意义,需要用D716的为什么不直接用D750
另外,[DMOV D716 D200]过后,紧接着判断[D= D716 D200]——[SET M62],为什么不直接—[SET M62],
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网友A:
看別人程式是有困難的,在思慮上有不同是正常的

推測:

1.[DSUB D750 K0 D716]有什么意义,需要用D716的为什么不直接用D750

   是否需要補正時才用?

2.[DMOV D716 D200]过后,紧接着判断[D= D716 D200]——[SET M62],为什么不直接—[SET M62]

   再次確認 D716= D200 ,並當做觸發條件。

网友B:
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跟上别人的思路是一件很难得事情,个人觉得,只要你能实现同样的功能,程序怎么编都行!

网友C:
应该是调试过程中把K值改为0的

网友D:
应该要和前面的数值一起作比较才能用。
QQ:611369538

网友E:
每个人的思考方式会不一样

网友F:
可能后面有关联到。例如,有一个数据统计你现在剩余多少钱,另一个数据存你总共赚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