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5):
三菱JE驱动器,已知:分辨率=131072pulse,精度0.1mm,螺距5mm,
求电子齿轮比???网上看了没看懂

网友A:
那有个脉冲参数,你设那个就可以了,500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2101.html  看这个帖子 上面很详细

楼主:
你说的是不是我图片中画红线的部分?
引用 网友A:
那有个脉冲参数,你设那个就可以了,500

网友B:
第2张图是个什么鬼

楼主:
这个我看了,没看懂,算出来值好大,MR 2软件里面电子齿轮比用不用设置??可以帮我算下详细过程吗
引用 网友B: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2101.html  看这个帖子 上面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张图是个什么鬼

楼主:
为什么是500???
引用 网友A:
那有个脉冲参数,你设那个就可以了,500

网友C:
从你的设定可以算出,你要50个脉冲走一圈,那么就是说50*分子/分母=131072,可以得出分子=65536,分母=25
QQ:611369538

楼主:
电子齿轮比这么大????我得出电子齿轮比在哪设置啊,都超出范围了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设定可以算出,你要50个脉冲走一圈,那么就是说50*分子/分母=131072,可以得出分子=65536,分母=25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子齿轮比这么大????我得出电子齿轮比在哪设置啊,都超出范围了

齿轮比大?那你就把精度设小一点啊,你设个0.1MM的精度当然就是这么大了啊
QQ:611369538

楼主:
要求就是这个精度,我意思算出电子齿轮比之后在哪设置???每转的移动量设置多少?
引用 网友C:

齿轮比大?那你就把精度设小一点啊,你设个0.1MM的精度当然就是这么大了啊

网友D:
告诉你一个草鸡简单理解的方式,131072=2的17次幂,所以编码器是17位的,17bit,在驱动器里面寄存器是16bit的,只能存0~65535这个区间的数据,没有这么多位寄存器存放这么大数据,所以要你约分,131072约4,=32768,分子约了4,分母是你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自然就要约4咯,那就是你电机卷一圈需要的脉冲数/4=分母。再懂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