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GOT1000触摸屏更换问题

楼主(2017-05-25):
公司很久以前购买的一台三菱PLC控制的精车床,触摸屏使用的是GOT1000。
因为触摸屏坏了(修不了了),需要更换一个新的触摸屏,但是读取程序时提示输入密码。
查了网上有花钱解密但不敢轻易尝试,请教是否有什么默认密码,或其他导出手段。

网友A:
屏坏了,还能读程式,自相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还能读程式,自相矛盾。
通电还是能打开的,只是不能按,按了没反应,偶尔有反应的时候也按不准。加上外壳插头等有损坏,所以买一个新的换上

网友B:
主板跟新的换下就可以了
威纶通解密bin提取,步科解密,欧姆龙解密,繁易/禾川/伟创解密,显控解密,DOP-107/110终止传输bin提取程序;MCGS解锁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网站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