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5):
新手,刚开始接触200plc,不知道s7200变量寄存器v怎么分配,求大神解答

网友A:
V 数据存储器:可读可写 断电保持型 范围根据CPU而定如下
CPU 221   CPU222   VB0~VB2047
CPU224V1.0   CPU226V1.0    VB0~VB5119
CPU224CN  VB0~VB8191
CPU224XP  CPU226CN  VB0~VB10239

案例
VD0是一个32位双字,包含2个字(16位)VW0      VW2    ,每个字包含2个字节VW0 (VB0      VB1)  VW2(VB2     VB3)
每个字节包含8个位,VB0字节号是0     所以VB0的8个位是 V0.0-------V0.7    VB1的8个位是V1.0-----V1.7
要注意的是 在编写程序双字的字节号以4递增   字的字节号以2递增    字节的字节号以1递增,位是8进制的只有0----7
在VD0中最高位是V0.7-------------最低位是V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