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教一下:cp1e计时器如何实现在线改变参数

楼主(2017-05-25):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cp1e计时器如何实现在线改变参数

网友A:
在线是什么意思?改什么参数?设定值还是当前值?不说明白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

网友B:
引用楼主bxf6270908于2017-05-25 16:39发表的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cp1e计时器如何实现在线改变参数 :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cp1e计时器如何实现在线改变参数
编程>在线编辑,你看看行否!?

网友C:
应该可以吧用D区来表示时间的长短,可以在线改啊。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