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5):
K4M730传到D6,
当给M730为ON时,D6是1
当给M731为ON时,D6是2
当给M732为ON时,D6居然是4
当给M733为ON时,D6是9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不是连续性的
当我接收D6的值 时,不对

网友A:
啥叫连续?0000、0001、0010、0011、0100、0101.....
你就挑了0001、0010、0100出来,就怪人家不连续?
  •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真诚感谢!

网友B:
    m733应该是8?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 204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733应该是8?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1024 2048

    他这个是9,肯定是M730也亮了

    小侯

网友D:
    MOV是搬移
    跟上面的所敘述的一樣
    根據你BIT ON的信號看成暫存器的二進位碼傳送到D6顯示成10進位
    M730~M745形成16bit的暫存器
    會出現9也就是是1001
    當時應該m730跟m733同時on才會這樣
    你如果要m730~m745顯示成哪個位置on的話
    應該是用ENCO

    不過M730~M745至少要有一個ON不然會跳ERROR
    有兩個BIT ON的話 顯示最高位元BIT

网友E:
    这个命令的要点就是十进制转换成二进制,你等于9的时候就是1001,应该是M730和M733一起ON了,不知道你所说的连续性是什么意思
    QQ:611369538

网友F:
    没有问题

网友G:
    我觉得4楼符合你的要求。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还是先看看8421码,二进制吧

网友I:
    神奇的事情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J:
    太神奇了,成功被你的标题引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