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计算一下

楼主(2017-05-25):
我有6部直流电机,需同时工作。每台电机700W、24V供电。供电采用3X20mm2+1X5mm2铜滑线。铜滑线能否满足需要?电控柜中交流接触器用什么规格?空开用什么规格?开关电源用多大规格几个?请高手给帮忙计算一下。谢谢。

网友A:
每台电机电流近30A,滑线带一台电机都超出载流量。

网友A:
建议选用额定电压高的电机(如220V直流的)

网友B:
要买5000W开关电源,20平方的线只能接2台直流电机。

网友C:
你那算不出來~~規格不詳細
光是24v~700w>>x6>>>4200w>>175A
3X20mm2=60mm2~~~6米~~超過~60mm2加上去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算错了,20的铜线安全载流量应有80,90安。

网友D:
你这铜滑线上接的是三相380V的电源?是给电柜供电用的吧?否则咋出来个三相四线的规格。
要不然就是共地端不需要滑线?要说清楚。
按铜线平方数算的话,每根20平方的大约可过80多个A。共地用3跟滑线提供正端电源的话每根带两台电机没问题。
假如滑线位置不属于人容易触碰的危险位置的话,尽量用三相交流电提供电源,并输出到直流电机位置,然后在直流电机位置安装开关电源给电机供直流电。这样材料上省的不是一点半点。

楼主:
这是游乐设施,必须用安全电压,所以采用了24V供电。

楼主:
我这是游乐设施,采用的是环形轨道,将滑线两头并接在一起,承载能力是否可以加一倍?

网友D:
游乐设施的话,可以用轮轨做负极,滑线只是做正极用,这样可以避免一半的滑线接触不良问题。
还有就是假如这6台设备不是安装于一台游乐车上的话,滑线的载流量就不是问题,因为可以每10-20米和电源线再并联一下,具体到空开,接触器,开关电源的选型,先计算出通过这些设备的电流计算值,然后放大50%-100%的系数进行选型即可。
只是没理解你这3根20平方的+1根5平方的滑线是怎么分配的。

楼主:
2根20平方滑线并接做正极、一根20平方滑线加一根5平方滑线并接做负极。

楼主:
单机测试电流17A。没有计算的那么高。

楼主:
游乐设施。需才有安全电压设备。

楼主:
理论推算是30A。但实际没有那么高。只有17A.是不是轻载的原因?

网友E:
选型预多不预少

网友F:
测试没还负载电流肯定小

网友G:
為何不用漏電斷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