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DDRVI 与PLSY

楼主(2017-05-25):
一个程序能正常动,一个不能正常动,这两个指令有什么区别。
zsh340

网友A:
这两个程序正反转切换之间加点延时试试。

网友B:
你Y0 Y1是脉冲,Y4可以共用吗、????

网友C:
PLSY 指令不是这么用的,方向信号要单独控制

网友D:
plsy的反转不是靠符号控制的,是由另一个触点控制
QQ:611369538

网友E:
plsy正反转的话要在给他一个方向信号就好了

网友F:
PLSR PLSY PLSV指令方向好像都是没有方向的 方向需要自己另外指定 脉冲输出指令和定位指令不是一码事 还要执行完毕8029会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没有见过这样玩的
长流不息

网友G(2017-07-10):
8029用法应该是在定位指令后面,走完脉冲之后用来SET/RST M***
尽力而为

网友F:
plsy 是脉冲输出指令 不带方向了 强制方向好像是没有用的 PLSR好像也是 PLSV是脉冲的频率的正负指定的 DRVA 是绝对哦定位指令 DRVI 是相对定位指令

网友H(2017-10-10):
你把M8029玩出了新高度

网友I:
M8029 这样用第一次看到

网友J:
手册上案例写得清清楚楚,直接抄就行啦
好好赚钱

网友K:
确实把M8029玩出了新的高度,另外两个脉冲输出点要对应两个不同的方向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