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我用SFC写的程序,帮我看看语法有没有错误
附件: 鞋机控制程序.zip (13 K) 下载次数:61

楼主:
S1置位了,但是按下X2时不能转移到S32   是不是有可能跟程序里的调用子程序有关系  或者是编程语法上有错误

网友A:
爆微信我加你
GYK15259560900

网友B:
这几张图片看不出,要看你RST S32的回路,有一直导通RST S32的条件ON着

网友C:
应该是S32被一直复位
QQ:611369538

网友D:
为什么下载的程序在我电脑上有问题 ,无法模拟运行。
不懂为什么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我下载你的程序打开后都没有看到有s32的复位程序

网友F:
你再试试,看看可以使用不?
附件: 1234.rar (159 K) 下载次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