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帮忙分析一下 plc 自带 以太网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7-05-26):
有二十台机,程序设置都一样,
其余19台机都可以用以太网接口连接plc,只有一台连不了,换了3台电脑都一样。
还存在一个情况是,plc与触摸屏以太网通讯无异常,plc与电脑usb通讯可以

网友A:
用USB联机,看看PLC的通讯设置。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看了,设置都是一样的,只是用电脑不能连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看了设置,和其他plc的 设置都是一样的,只有这一个是这种情况

网友B:
两个问题,一硬件问题,二连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