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选型,麻烦帮忙推荐下,谢谢

楼主(2017-05-26):
如题:
麻烦各位推荐下,旋转开关、漏电开关、断路器、24V电源、接触器,设备功率在3W kw,380V电源。
帮忙推荐下通常使用的好些的产品型号。

网友A:
接触器最好用 施耐德
其它的用正泰的就可以

QQ:1121930977

网友B:
用德力西

网友C:
24伏电源用明纬,其它用施耐德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