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西门子200 modbus rtu 仪表通信 请高手帮我看下 如下

楼主(2017-05-26):
为什么我读40013的数据报错 第一张图是用串口监控出来的 把数据放在vd1000里 请教大家 NAN什么意思 怎么显示浮点数

网友A:
你读40012试试,你软件地址是从1开始的,PLC从0 开始的

网友B:
读取数量写一个 状态表监视VB1000 数据类型有符号

楼主:
问题解决了,因为我读的是四字节浮点数,仪表数据排序和西门子的不一样,需要把读取来的数据高低位互换下,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