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7-05-26):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哪家的PLC带CAN-BUS 总线的啊?CAN 2.0B的格式?急急急!!!一般的都是带CAN-OPEN 的,好像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网友A:
can open是父 下面分403 301等子集
遵循 CAN 2.0A 标准
符合 CANopen 标准协议 DS 301 V4.02
符合 CANopen 标准协议 DSP 402 V2.01
这么讲能不能理解呢?
不明白,你就直接讲明你想要做什么就可以了,
别提概念性的问题。大家好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