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因公司之前超声波焊接 ,焊头的升降是由气缸 , 通过压力传感器触发压力作为发波条件,设定发波时间和保压时间 完成焊接。     现在想做成由伺服驱动丝杆控制焊头升降,该如何控制? 需要用到伺服转矩模式么? 还是直接用位置模式 通过压力传感器触发然后焊接0.1(焊接距离0.1-0.25 精度0.01mm)或者是直接设定距离 到位触发焊接?       搞不懂气缸才几百非要搞成几千的成本。 有 做过超声波焊接机的师傅来指点一下。

网友A:
直接设定距离触发好一点,因为超声是要两个胶件接触到才能焊到一起,必须要到指定的距离才行,不然的话如果两个胶件没有合到位也触发超声波,就会出现假焊现象。
QQ:611369538

网友B:
用伺服不一定能改好,焊接时气缸还在施加力。你用伺服位置模式,到位后可能没有力在加压;你用力矩模式,工件接触时的力和焊接时的力差距太大,不一定能调得出来。

楼主:
我也感觉不一定可以。设计还在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伺服不一定能改好,焊接时气缸还在施加力。你用伺服位置模式,到位后可能没有力在加压;你用力矩模式,工件接触时的力和焊接时的力差距太大,不一定能调得出来。

              你说的我都没想到,感谢提醒。

网友C:
伺服用速度控制加力矩限制就能办到。
daiz@yaskawa.com.cn

网友D:
我觉得,伺服方案肯定是可行!
1、不是有压力传感器吗,达到多少多少压力才会启动焊接夜这个条件肯定不变啊,变的就是向下的运动由气缸控制变为伺服控制了
2、位置模式我觉得就可以实现,只是下降的距离得能微调,比如下降50mm后压力值不够(肯定是先设小一点的值),再往下微调个0.1mm(或者更小,看你的齿轮比),最后肯定能达到满足可以焊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