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三菱伺服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7-05-26):
请问一下 三菱PLC控制三菱伺服回原点,当按下原点复位后 伺服向有原点的极限位置移动 中间碰到原点传感器也不停止 直到碰到极限位后,伺服停止 然后开始朝原点位置方向慢慢寻找原点位置。

网友A:
问的问题 不清不楚。。。。
额

楼主:
就是伺服回原点 找极限位置,然后在找原点

网友B:
那要看你的程序是用哪一条指令,而且要看你设置的那个减速时间是不是适合。
QQ:611369538

网友C:
要看你的原点回归程序 。若你用三菱的原点回归指令 ,那么这样肯定是有错误的。

网友D:
回零一般的是回近点然后停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DSZR指令吧 说的这么神秘 查一下手册看一下这个指令是怎么用的 不过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这种指令 一直是用的ZRN回零指令

网友F:
把你写的回零指令发上来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G:
你用这个带搜索的回原点功能,我要看到你的程序才能帮你找出问题呀,因为这里边有,原点和0点,可能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H(2017-06-30):
可能没设零点,你加个零点开关,到近点在按下开关看能不能停,或者接伺服编码器Z相试试。

网友I:
楼主。这是我自己收集的资料。你看看。是否可以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