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6):
有没有高手愿意收徒弟的  PLC编程 三菱 台达 松下都可以 专科 以前用三菱的做过交通红绿灯  现在想深入学习PLC编程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都不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大概情况。。。。。。。。
QQ:611369538

网友B:
直接去培訓學校吧,一般技術好的都很忙的。

网友C:
明师不会带徒弟,到培训班。

网友D:
我觉得你还是先自己了解一些,最好是有实践,实践是学的最快的
海纳百川

网友E:
引用楼主shixiu6于2017-05-26 16:30发表的 菜鸟拜师 :
有没有高手愿意收徒弟的  PLC编程 三菱 台达 松下都可以 专科 以前用三菱的做过交通红绿灯  现在想深入学习PLC编程  求高手指点

专科出生;三菱已经熟悉;其他的应该大同小异;工控一般自学的比例多;同行做老师一般不太可能会手把手教给你;主要多看看各种各样的程序;能对编程的思路有好处的;网上参加培训班也是不错的;
真诚到永远

网友F:
培训班,要提高就要买资料,花银子,满满是套路。重要是你的自学能力如何?去培训班,给你的感觉就是花了钱,逼自己学得好一些。去了之后发现你自己有一些基础,老师讲的一些你又是懂的。培训班讲的是有硬件练习的东西。整两个风扇模拟马达启动转。停。到了实际工作的时候,是伺服马达,各种控制器设置,定位模块设置,程序编写,参数设置。一切又得推翻之前的玩法。风扇模拟马达忽悠的套路又不通了。伺服的东西学习得花蛮长的时间。建议是,你想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否有设备维护维修基础,电气电路基础,接线技术,气动知识等。然后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学习。很多编程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习惯,复制粘贴完成40%的工作,其余就是按照实际的流程再编制。所花的时间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多。因为他早已轻车熟路了。不断地去看一些程序。把它写得好的地方记录下来。下次就照用。也是一种方法。提高自己的自学能力是关键。找人指导也是关键。
  • 下载积分:+2(yejinping123)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li051005)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咗臉ヅ微笑ぺ) 好贴好贴!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