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创建功能快的问题!

楼主(2017-05-26):
各位好:
小弟用s7-1200想做一个功能块。功能块的输入变量端是数值,输出端是4个位(例如,输入3,输出为Q0.0和Q0.1),因为是4个位,所以最大输入数值15.不知道如何直接传送。也没看到可以传送数值到几个位的指令。
还有建的FB块中,这个数值和输出如何建变量。都是红色错误提示。
望指点!

网友A(2017-06-28):
我怎么感觉这个会双线圈啊
下载积分:+1(卧室小菜鸭) 好贴好贴!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网友B:
使用AT指令把数值转换成16个BOOL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您的程序太复杂了,其实只要这样:
定义一个WORD类型的输入变量,定义4个BOOL类型的输出变量。
然后在块中这样写:
上面的SCL用梯形图也很好表达,一个输入触点,接驳一个输出触点。
Good Luck~
下载积分:+1(卧室小菜鸭)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adnni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