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M1到M10置一?

楼主(2017-05-26):
想把M1~~M10置一,怎么做比较好?
我是菜鸟。

网友A:
mov K2047 K4M0
请问MOV K1023 K3M1 ,可以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mov k10 v0
mov h7fe m1v0
QQ:61136953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v K2047 K4M0
M0,M11-M15也被置位了
而且应该是K2046吧,M0不用置1啊
请问MOV K1023 K3M1 ,可以吗?
QQ:611369538

网友C:
K2046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苯方法,用10个SET 也行,可以随时删除

网友E:
置位指令或传送指令都可

网友F:
MOV K1023 K3M1
是可以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仔细。。。你的方法可以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m11-m12若是1会被改变状态
所以要使用
WOR K1023 K4M1 K4M1

网友H:
ZSET 没有这个指令?你那什么PLC?

网友I:
ZSET M1 K10

爱家爱china

网友I:
ZSET M1 M10

网友J:
等等,你们在哪里看到的有ZSET这个指令啊,刚我试了3U和Q系列,根本就不支持这个指令好吗?你们确定这个是三菱的指令?

网友F:
三菱没有ZSET指令啊

网友K:
这是自创的,资料上是找不到的
如何把M1到M10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