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7):
请教各位大神,三轴机械的X轴走偏,Y轴Z轴不会走偏,伺服驱动的参数设置的都一样
台达B2的伺服驱动器
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是机械问题还是电气问题
拜求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如向某方向偏离了一值,修正下偏差不行吗?
累积偏差,它是一点一点偏差的,郁闷

网友B:
首先应该先排查,看下是不是机械问题,然后再看下是不是程序上有什么地方写的有问题
谢谢,我会试试的

网友C:
什么PLC?用台达A2伺服吧。有同动功能!
这个是脉冲频率的问题、
谢谢,我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