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结构化编程中FB块和函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5-27):
请教各位大虾一下,三菱结构化编程中FB/FUN中新建FB块和新建函数时候,FB块的固有属性里面有:使用位置中展开FB(C)、EN控制中使用MC/MCR(M),使用EN/ENO(E),三个功能可供选择,在新建函数的时候,固有属性里面只有使用EN/ENO(E)可选,而且多出来返回值类型要填写,那这个跟FB块里面局部标签里面选择VAR_OUTPUT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FC中的返回值,一般没什么用。
意义是执行扫描一次,有确定的返回值。

网友B:
讨论的太复杂了完全看不懂的样子

网友C:
完全不明白,FB与函数的区别,!

网友D:
你去百度下FB与FC的区别就知道了,FC与函数类似,是不带数据块的,而FB是带数据的,用完能够留下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