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3GA-24MT-CM可以加FX2N-8EYR吗

楼主(2017-05-27):
FX3GA-24MT-CM加FX2N-8EYR可以使用吗?

网友A:
千万别用这个R模块,千万

网友B:
可以的 好像但是R的触点动作有延迟的 比较是继电器型的 不是晶体管

网友C:
完全可以使用哦

网友D:
可以用,但是模块如果不是控制高电压或大电流的负载时,建议你还是用MT的。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