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的选型,请教一下

楼主(2017-05-27):
步进的选型,首先要知道什么参数
来选扭力和功率
现有客户告知移动速度是35-50MM/S的速度。丝杆螺距是5MM的。这个选择多大的步进呢。
在运行时是不是每次都要进行原点清零操作呢,有没有累计误差的存在!!

网友A:
最主要是扭矩,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QQ:611369538

网友B:
1、扭矩这东西一般是机械设计的算出来的,
2、步进是避免不了累积误差的,除非你用闭环步进电机

网友C:
每次到原点清零,就没有累计误差,但在使用时,外界环境如高频等干扰,会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