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7):
组态王在读取PLC的离散值时,信息窗口一直在记录读取的离散值信息,请问如何屏蔽?

网友A:
运行起来之后,左上的调试里 ,把通讯信息勾掉
QQ9523115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起来之后,左上的调试里 ,把通讯信息勾掉

通讯信息已经勾掉了,但是还会显示这些信息

网友A:
干脆别让信息窗口运行了!
QQ9523115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别让信息窗口运行了!

有办法让组态一开启运行时,信息窗口别自动启动吗?

网友B:
信息保存时间可以设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