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7):
我的CP1H清除内存后,,在把以前的程序输进去机不发脉冲了,,请问清楚内存后哪里需要重新设置或者有什么特殊功能开关需要重置么,,昨晚我的程序都可以发脉冲,,清除内存后程序在输进去就不发脉冲了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你只下载PLC程式,内存里的D没有传送到PLC里,D里面有数据。

楼主:
我程序监控D里面的数据是有的,,,,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B:
模式設定沒有設吧

网友C:
PLC如果给初始化后,你还得对硬件进行设置。。。。。。

网友D:
你在CX-Programmer 设置里面,有些对硬件的选项设置,,完事带程序和设置一并“下”进去。再断电(灯全灰完)一次你可以再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E:
关键是的下程序时,有没有保存内存里的数据,如果没有保存的话。盲目清除内存,肯定变成砖头啦

网友F(2017-12-26):
把设置也传进去,然后断电上电试试

网友G:
只要不是解密别人的程序,应该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