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高手请教,S7-200里中断程序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

楼主(2017-05-27):
新手跪求高手请教,S7-200里中断程序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

网友A:
由手册规定的中断事件触发后暂停正在执行的程序转而去执行对应的中断程序,执行完后返回程序暂停处继续执行。

网友B:
引用楼主jin.2012于2017-05-27 16:23发表的 新手跪求高手请教,S7-200里中断程序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 :
新手跪求高手请教,S7-200里中断程序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
你的老板叫你去买烟,此时发生了一个中断,中断了你正在想入非非的做梦这件事,你不得不起身去买烟,你起身去买烟叫做执行中断程序,你买了烟回来交给老板的时候,叫做中断返回,没想到还没交给老板,女朋友打电话给你,叫你过去干活,你想了想女朋友算个屁,不过去,先交烟要紧,显然女朋友的中断优先级没有老板买烟的优先级高。
下载积分:+1(penn_yuan) 很是形象!!
下载积分:+1(逆水行舟) 好贴好贴!

网友C:
INT:中断程序 数量:INT0~INT127
NT:中断程序 当中断事件发生时,执行一个扫描周期,中断事件没发生时,不执行,执行级别最高。当中断事件发生时,会暂停扫描OB1 SBR,优先扫描中断程序,然后再继续扫描OB1或SBR
中断程序可通过-(RETI)指令返回。
中断事件(0---33)详见编程手册

网友D(2017-06-27):
简单的比方,你的PLC现在正在处理模拟量输入数据及工艺要求的动作,突然由于其他设备的原因需要修机。你拍下了暂停开关,这时启动了中断程序,记录下中断前的数据,执行一个你设计的修机程序。当修机结束后,你恢复了暂停开关,程序又从中断前的那个状态继续执行。只就是你设计的一个检修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