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如何使用u盘拷贝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7-05-27):
昆仑通态如何使用u盘拷贝触摸屏程序?能给出具体步骤么?谢谢

网友A:
把U盘插上 断电从启 点击进系统 选择备分程序 选择usb 储存 ,点击确认 指到提示完成 确认就行断电拔出U盘ko

网友B:
如楼上,重新上电启动出现装载进度条的时候点击屏幕,就能进入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