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双线圈?

楼主(2017-05-27):
请问一下,到底怎么样才是双线圈?
一个程序中,用了2、3次 zret m0 m100,或者2、3次 set m0 ,或者 2、3次 MOV k10 d0 ,或者 rst m0 与 zrst m0 m10 同在;
这些算不算双线圈?如果 out y0 与 set y0 同在,又算不算双线圈?
我是菜鸟。

网友A:
out yo 与set yo同在, 一般不是好习惯。
ld mo
out y0
ld m1
out y0 就是双线圈
双线圈只执行最后一次的out.

网友B:
LD M10 SET M0,
LDP M11 SET M0
LD M12 RST M0
两次SET M0就是双线圈。

网友C:
set ,rst 允许对同一输出点多次使用,不算双线圈,不会报错。
out 不允许对同一输出点多次使用,算双线圈,会报错。
在步进程序,不同程序步中允许对同一输出点OU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D M10 SET M0,
LDP M11 SET M0
LD M12 RST M0
两次SET M0就是双线圈。
这个不算双线圈输出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