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7):
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七台电机,我要控制正反转,时间可以在威纶通上面设置,控制要求每台电机要正转多少秒,中间停多少秒,再反转多少秒,再停多少秒再不断的按照触屏上面设置的时间运转,其中每台电机又要可控制运行或停止

网友A:
用屏做个配方,然后通过modbus连接7台变频器。

网友B:
做通讯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先做一台 其它的一样

网友D:
如果电机是变频器控制就要用通讯协议做
如果电机是用调速器控制就直接在屏上设置几个定时器
QQ:611369538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已经做出来了,我只是想控制7台电机的正反转,每台电机又可以在威纶通屏上控制起停,还有可以设置正反转的
时间及中间停的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已经做出来了,我只是想控制7台电机的正反转,每台电机又可以在威纶通屏上控制起停,还有可以设置正反转的
时间及中间停的时间

做出来了不妨把方法告诉大家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谢谢大家啦
附件: 龙大兴电镀厂.zip (175 K) 下载次数:26
附件: 龙大兴MTP1.zip (17 K) 下载次数: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