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问题信

楼主(2017-05-27):
我的笔记本是WIN7的。用GX WORKS2与3GA连接,一般程序可以上下载。但写的是用SFC程序不能上下载.报警ES01808009.指定了不能使用地COM端。这是什么情况啊?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在通讯设置里面,正确设置通讯参数,这个型号的支持MINI USB通讯的。你的报错信息和是否使用SFC编程无关,。
下载积分:+1(ma_wei) 热心助人!

网友B:
通讯设置里端口类型选错了
下载积分:+1(ma_wei)

网友C:
通讯设置里端口类型选错了.这里有大神,感谢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