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与fx3u

楼主(2017-05-28):
fx3u只有一个通讯口被触摸屏占用,不增加扩展卡如何监控plc谢谢

网友A:
1、你指的监控是什么?监控程序还是数据监控
监控程序肯定是要加东西的,三菱的以太网模块或者北辰的BCnet-fx
指示监控数据的话倒是可以用触摸屏转给你的设备

网友B:
可以的,屏做穿透

网友C:
可以用穿透来监控,但是一般都有时间限制。
QQ:611369538

网友D:
自己备一个422BD,不要几个钱,

网友E:
无线透传,有现成的方案 1主8从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