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8):
Eplan2.6破解
1.获取eplan软件
 a. 网上有大量的eplan软件下载地址可以下载但要看清楚不要下载到病毒
 b,可以联系我我可以给你需要的软件和需要的工具qq925793315
2.正常安装软件,没有必要不要修改安装路径按照软件的默认路径即可。注意安装eplan需要64位的office
3.破解
(首先win10要关闭数字签名win7暂时不要)
a,复制SN-U10066.EGF文件到C:\User\Public\Eplan\Common\
b,关闭杀毒软件,关闭UAC
c,以管理员身份运行HASPUserSetup.exe.(我破解文件里面有)d,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EPLAN 2.1-2.6 X64crack.exe
e,把文件version.dll复制到C:\Program Files\EPLAN\Platform\2.6.3\Bin.
f,最后重启软件

如果有困难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远程帮助你

网友A:
Win 10 64位怎么装都不行啊!你们谁装WIN10成功的啊?

网友B:
涨知识了,搞了好久没破得了

网友A:
引用楼主shenwen于2017-05-28 07:52发表的 eplan2.6/2.4在win10win7下安装破解教程 :
Eplan2.6破解
1.获取eplan软件
 a. 网上有大量的eplan软件下载地址可以下载但要看清楚不要下载到病毒
 b,可以联系我我可以给你需要的软件和需要的工具qq925793315
2.正常安装软件,没有必要不要修改安装路径按照软件的默认路径即可。注意安装eplan需要64位的office
3.破解
我装好了打开说没打开加密狗加密狗驱动损坏

网友C:
安装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OFFICE问题!安装的OFFICE2013,总说没有安装64OFFICE! 无奈改装EPLAN2.3了

网友D:
我也没有成功过。WIN10的

网友E(2017-11-17):
还是不行

网友F:
W7安装过,但会出现跟7楼一样的网页窗口。目前已经卸载,换回2.44

网友G:
win10可以安装的

网友H:
好惨啊。
反正用 2.1.6版本

网友I(2018-02-26):
每次重启计算机,加密狗驱动都有问题,只能再次“重启”禁用数字签名
咋办?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每次重启计算机,加密狗驱动都有问题,只能再次“重启”禁用数字签名
[attachment=219719]
咋办?
安装的时候,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K:
我的win10安装软件成功了,但是office不行

网友C:
win10家庭版没有安装成功!
win7专业版上安装可以使用!

网友L(2021-06-18):
怎么破解,没说明

网友M:
现在都2.9版本了